滑动开关如何使用啊

楼主(2011-02-12):
滑动开关如何使用啊?
作用类似于手机的滑动解锁功能。就是当从左边滑动到右边以后进入一个新的界面。

网友:
实现您想要的这个功能可以这样简单操作,不过有个限制就是最好现有页面和要翻到的页面页数隔得近些,举个例子:从10号到11号窗口,在滑动开关的外关中将下限设为10,上限设为11,然后使用元件的写入地址在PLC控制中用作切换基本窗口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