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问题

楼主(2011-02-12):
屏为6070IH,用USB下载程序,请问操作步骤和方法,最好有图片显示。谢谢!

网友:
使用USB线下载程序,主要是要求线的质量一定要好,因为是高速下载,其次是要在电脑上安装下USB驱动,驱动软件不需另外安装,已在下载的EB8000软件根目录下包含了,只需要用USB线将电脑和屏连接后手动安装到USB Driver这个文件夹中,后续就可正常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