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双屏的通讯安说明做下来还是不可以连上,为什么?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  与两台MT6100i的屏通讯.
我安说明书 在系统参数设置 里面设置好.
现在是PLC与主站屏可以连上,和从站连不起来.是用串口线连的.线我查过来了,没有错也没有断线.

网友:
一机多屏我们的用户使用的很多,没有问题,如果您确定线没有问题,驱动添加,参数设置有没有核实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