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本人新手,我做了一个触摸屏画面,用的6070I的屏,请问怎么把下载好的程序上载上来吗?

楼主:
用的USB下载线,用Project Manager上载的,上载后怎么找不到保存的路径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gzc633 在2010-11-19-9:49:18的发言:
用的USB下载线,用Project Manager上载的,上载后怎么找不到保存的路径的?

工程文件后面有个浏览选项,可以利用这个设置程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