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没反应,恢复出厂值后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1-02-12):
首先该6070iH屏正常使用了20多天了,突然就是触控没反应,恢复出厂值后,重新下载程序后才能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我一定要知道。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种可能是屏上的太紧了,挤压了。令外接地一定要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