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到屏里面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我公司现在用6056i的屏,买了一条专用的USB数据线回来,接上屏之后,安装好了驱动,看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有HMI这个设备,做好了程序点下载或是上传的时候却出现错误:请检查密码和USB数据线!哪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没有设密码,是不是线有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先谢了!!

网友:
你进屏的系统设置,看看有没有设上密码

网友:
确定是否更改了上传,下载密码,如果确定不了,恢复出厂设置,重设密码,还是报这样的错误,那就要更换一条质量好的下载线,我们是高速下载,对线的质量要求比较高,最好是双屏蔽的线。

网友:
可能是本身usb口电压不够,我偶然也有此情况,最好上传前才插上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