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

楼主(2011-02-12):
我是pc和mcu编程的,由于项目比较急,接触了贵公司的人机界面,型号是6070i,由于用惯c的原因吧,人机界面程序采用比较多的宏,我发现那宏编译器太不好用了,发现了一些缺陷
数组赋值如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data[600]
  char  j=1
   j=j+100
setdata(.........)
        ;
        ;
        ;

end macro_command

上面会等于101吧,这没错,但要是赋值的话,他压

网友:
你好!我们正在按照你所说的测试,请您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邮箱地址:xiehongliang@weinview.cn

网友:
宏会强大的
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编辑

楼主:
我用Source Insight 编辑的,复制进去后报C1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