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威纶的屏,找个电源接线手册都没找着??help!

楼主(2011-02-12):
MT6056iv这个屏的电源接线手册谁有呀,我现在是缺少了那个连接端子,不懂怎么接电源线,唉。在网上都没找到,哪位高手知道的帮忙一下哈,谢谢!!急

网友:
你好!电源接线手册是没有的。24v电源接线出口有L(火线),N(零线),为方便记录,红线作为正极接L,黑线作为负极接N,引出正负先后再分别接到电源端子的正负极,这样就做好了一个电源端子了。

网友:
MT6056i的电源端子不是要接三根线吗?+,-,地,如何接地?

网友(2011-04-13):
你好!电源接线手册是没有的。24v电源接线出口有L(火线),N(零线),为方便记录,红线作为正极接L,黑线作为负 ...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是24V直流供电,不存在火线零线的说法,触摸屏上24V+ 接24V电源+;GND接电源24-; FG接大地。

网友:
MT6056i的电源端子不是要接三根线吗?+,-,地,如何接地?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般低压电气接大地的方法,一般采用并联式单点接地,避免与强调设备仪器接地,可以跟PLC的大地接在一起,要求不严格的情况可以不接。

网友:
基本知识没学好

网友(2011-07-10):
楼主是屏上接线端子没有了,屏上看不出哪个脚接正,哪个脚接负,哪个接地。为什么手册上电源接口的定义没有说明?

网友:
你好,在电源端子上面就有“+”,“—”,“GND”的标志,可以清楚的分辨。

网友(2011-08-29):
我用的MT6070IH,屏的上面电源端子附近也没有标识啊

网友:
到底哪个是+,哪个是-啊

网友:
左边的是+中间的是-右边的是GND

网友:
从左往右,24+,GND,接地。

网友:
谢谢各位了。找到了。

网友:
这个图片是正确的,请参照。

网友:
从左往右依次为+,—,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