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档案识别码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的MT6100i触摸屏,在系统参数设置中,启用了工程档案保护功能,把系列号991011xxx输入后(多次确认无误),下载到触摸屏发现,触摸屏无法显示PLC数据,而面板上的红色通讯灯是闪烁的,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要输入的序列号不是SN,而是在EB8000中系统参数设置中自定义的

楼主:
又遇到了问题,将EB8000中系统参数设置中自定义的数据,重新启动后就变成了0,无法修改

楼主:
为什么本网站上的 D15.工程档案识别码示例.rar 无法下载???

网友:
你好!我先看看,这个问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解决,请耐心等待,好了后我会通知你的。

网友:
你好!经过更新,已经可以下载了,请确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