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机多屏

楼主(2011-02-12):
请问:关于一机多屏问题
         我们现有一个S7-300 PLC,要与5个MT6100iH2进行通讯,要求5个屏均能监控PLC的数据,5个屏分别放在现场的不同地方的控制箱内,请问能否实现?EB8000的软件该如何设置?硬件接线又该怎样连接?盼能回复,谢谢!

网友(2011-03-25):
一机通过串口方式最多可以连接3台HMI。具体可以参照weinview--下载中心---范例程序--一机多屏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 ... 109&pageInde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