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机多屏

楼主(2011-02-12):
[求助]关于一机多屏
请问:关于一机多屏问题
我们现有一个S7-300 PLC,要与5个MT6100iH2进行通讯,要求5个屏均能监控PLC的数据,5个屏分别放在现场的不同地方的控制箱内,请问能否实现?EB8000的软件该如何设置?硬件接线又该怎样连接?盼能回复,谢谢!

网友:
要进行3个以上的一机多屏需要MT8000的屏通过网线连接实现,MT6000的屏只能实现一机两屏。

网友(2011-03-15):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