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无法启动

楼主(2011-02-12):
操作系统是XP SP3, 装好EB8000V430_101108,运行easybuilder8000时,画面一闪就没了,任务管理器中查看,进程还在就是没画面,不知为什么?

网友:
先把EB8000卸载,卸载后再把相应的EB8000文件夹清理一下,重启后,连续间隔的敲击F8键,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后把相应的防火墙,安全软件都关闭再安装一次试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试了不管用,我连安全软件度卸了还是不行,还等着做项目,急死人了.

网友:
EB8000V430_101108这个版本确实有这个问题,在xp的SP3版本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SP2下就不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在SP3下,eb8000的上一个版本可正常使用。期待解决方案。应该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