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限寄存器[求助]

楼主(2011-02-12):
数值输入元件的上下限寄存器可否分别指定?如DB20.DBW10为下限寄存器而DB22.DBW20为上限寄存器。

网友(2011-03-25):
上下限来自[LW100],此时上下限的存放地址如下:

指定地址 -16bit
输入下限:LW100
输入上限:LW101
在此需注意:地址必须是连续的。若地址不联系,可以采用资料传输元件,把不同地址传输到连续的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