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屏是6070的。默认密码6个1用不了,怎么解决啊,谢谢

楼主(2011-02-12):
我屏是6070的。默认密码6个1用不了,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触碰屏上右下角有一个向左的箭头,选择齿轮标识的图标,进入后有security的选项,触碰后进入会有upload password和download password,这两个分别是上传密码和下载密码,改成你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