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取样如何一次取多笔资料?

楼主(2011-02-12):
我的PLC里面需要保存生产记录,每笔记录长度为10个字(16bit),储存的位置是在PLC里面连续保存。
现在用资料取样,只能从开始位置取到最前面的一笔记录,如何能够自动取多笔记录(例如10笔之类?)
另外,松下的PLC使用资料取样时,好象索引寄存器无效一样,只能使用绝对地址?

网友(2011-03-25):
1、建立资料取样时,增加多个资料格式即可采样多笔资料。
2、使用索引寄存器时,必须结合对应索引寄存器中数据,才可实现变址功能。若索引寄存器中数据一直为0,想当于绝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