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70IH 中文问题

楼主(2011-02-12):
为什么程序下载进去中文显示是口口呢
用的是小头的USB下载线下载的
在线等。。。
tks

网友:
你看看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有没有加载中文字体,没有的话,点一下新增所有非ASCII字体,双击显示口口的元件-字体,看看属性里面的字体是什么如果是非中文的,改成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字体库中未添加中文字体,二是未选择有效的中文字体。
解决方法:1.在菜单 编辑-系统参数设置-字体中添加中文字体;2.汉字选择有效的中文字体,如宋体,黑体等。
另编译时勾选建立字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