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打印

楼主(2011-02-12):
6100 i  支持哪些打印机啊,是不是把打印机连到屏上就行了? 还有如果只想打一个窗体的一部分该怎么做,或者打印历史数据里德所有数据要怎么做

网友:
以下是引用abc713935 在2010-12-22-15:08:08的发言:
6100 i  支持哪些打印机啊,是不是把打印机连到屏上就行了? 还有如果只想打一个窗体的一部分该怎么做,或者打印历史数据里德所有数据要怎么做

1、您可以下载EB8000使用手册,里面有打印机型号的选择;
2、可以设置不同的像素打印,打印HMI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