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 MT6070IH 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1-02-12):
MT6056I MT6070IH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以下是引用daimilm 在2010-12-23-0:06:01的发言:
MT6056I MT6070IH 恢复出厂设置?

1、DIP 1置为ON;
2、重启HMI;
3、首先触及十字光标,然后点击 YES;
4、回复DIP 1为OFF;重启 HMI
5、进入 系统设置,从新设置上传下载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