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宏指令的疑惑,请教版主

楼主(2011-02-12):
GetData(b[2],3x_bin,2,4),请问3x_bin,以及后面的4,表示的是什么,是读b[2]+2开始的4个位吗?假如b[2]=100,这句话的执行结果是什么?我是初学者,详细点,谢谢
另问参数2的3x,0x都是什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2-24 20:35:02编辑过*

网友:
请参照说明书中宏指令使用说明章节
GetData(b[2],3x_bin,2,4)  从3x2地址开始读取4个数据,依次存入数组b[2],b[3],b[4],b[5],0x,3x是MODBUS协议中的地址
0X        读/写系统内部/外部输出节点
3X        读输入数据寄存器

楼主:
谢谢啦,应该是对应MODBUS的控制代码,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