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TV4CN不能触控[求助]

楼主(2011-02-12):
各位大侠;小弟是刚入工控门的菜鸟。现有一问题求教,我从一台能正常使用MT510TV4CN下载程序9(EOP)到电脑上,又从电脑上传到崭新的同型号触摸屏上,断电连接PLC,上电开机和PLC通讯正常,介面显示正常,就是不能触控,如同死机。拔动PID拔码开关致触摸测试模式,触控正常,????求各位高手指教,谢谢啦

网友:
建议你拨打服务热线:400-888-0872,可以详细探讨下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