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与ABB变频器ACS550如何使用通信

楼主(2011-02-12):
各位大侠:
我刚使用MT6056i触摸屏。想通过触摸屏MODBUS协议与ABB变频器ACS550以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不知如何使用。请教各位大侠,谢过了!

网友(2011-03-25):
在设备列表中,添加MODBUS设备。
控制地址参考变频器说明书中对应modbus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