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TV的数值输入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威纶通的技术师傅:
    我用MT506TV和三菱FX1S通讯时。在屏里做了个数值输入元件,读取设备类型为D ,设备地址是130,BCD、字数 1;显示属性为:10进制,原始数据显示,小数点以上2位,小数点以下1位。
    这个D130是PLC内部计时器的赋值。也就是说屏上输入0.5秒时,PLC内部100毫秒计时器为赋值为5.当我屏上输入2.0时,PLC内部计时器赋值为20.
     调试时发现出问题了,屏上输入的10进制数6,到PLC里D130内变成了16进制的60,在十进制监视时变成了96,

网友(2011-03-29):
HMI中数值输入元件--BCD--10进制---小数点后一位,   表示输入的为整形数据,小数点后一位--数据显示时自动缩小10倍,但实际输入PLC的数据还是整数。
若想输入小数,则需选择浮点型的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