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70ih屏与s7-200的下载不成功

楼主(2011-02-12):
我用电脑与6070IH屏连接下载时,界面提示错误:“请检查密码和USB下载线”可我已反复检查过密码没问题,而且USB线也是买屏时商家配的新线,可就是下载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注:是新屏我已按照说明一步一步设置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zgh9830 在2011-1-3-19:20:57的发言:
我用电脑与6070IH屏连接下载时,界面提示错误:“请检查密码和USB下载线”可我已反复检查过密码没问题,而且USB线也是买屏时商家配的新线,可就是下载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啊,请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注:是新屏我已按照说明一步一步设置的)

请拨打我们的400 888 0872的客服电话,电话里说会更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