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和FX1N-232BD

楼主(2011-02-12):
电脑既要监控PLC,同时要6070i和PLC也要连接上,这三菱FX1N PLC只有一个编程口,没办法,弄了个232BD,结果6070i 死活跟232BD通信不上。只看见232BD的RD灯在闪,屏幕上显示没连上PLC。
那位高手知道这怎么弄啊?我在PLC里D8120中写的是mov  H0E886 D8120

知道的高手请点拨一下,感谢了!

网友:
FX1N PLC好像不支持两个通讯口同时通讯吧

网友:
刚才试了,还是可以同时通讯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6070IH,控制器用的是西门子CPU224,上位机用的是WINCC,CPU224只有一个通讯端口,既要给屏幕连接又要给电脑连接,我在CPUC224的端口上面接了一个西门子的DP接头(网络连接器),现在的情况是要么电脑能给PLC通讯上,要么屏幕和PLC通讯上,2者就是不能同时监控PLC,请大侠赐教。

网友:
我的也是6070iH  谁来教我制作开机画面  QQ61005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