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 INPORT求助

楼主(2011-02-12):
6070i 采用自由协议时,inport收不到收不到数据。

网友(2011-03-25):
INPORT
从串行端口或者以太网口读数据到人机界面上
可以参考此范例:

char command[32], response[32]

short address, checksum

short read_no, return_value, read_data[2]

FILL(command[0], 0, 32)//  命令初始化

FILL(response[0], 0, 32)

command[0] = 0x1//  站号

command[1] = 0x3//  功能码 :03H

address = 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read_no = 2//  read 2 words (4x_1 and 4x_2)

HIBYTE(read_no, command[4])

LOBYTE(read_no, command[5])

CRC(command[0], checksum, 6)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  使用OUTPORT函数将命令送出去

OUTPORT(command[0], "MODBUS RTU Device", 8)

//  使用INPORT函数读取返回的命令

INPORT(response[0], "MODBUS RTU Device", 9, return_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