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驱动问题

楼主(2011-02-12):
“设备管理器的驱动信息显示感叹号!!”安装完软件后,把触摸屏用代理商提供的USB连接线连接,然后安装驱动(用指定为置找到EB800根目录下的usbdriver)确定完成后还是出现找不到硬件对话框。请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
可能系统与驱程有冲突,换一台PC试下就知了!

网友:
建议重新卸载EB8000软件,之后重新安装最新的EB8000 V4.33,看看能不能加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