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T506 v5下载问题 下载条无进度

楼主(2011-02-12):
屏型号是 MT500 V5 出厂时间2008年以后 之前能下载程序 做了很多个简单的界面下到屏里 但是不能与PLC通信 plc是西门子S7-200,最后一次按照网上一个和三菱PLC通信教程做的 相关参数已经修改 结果成功了 屏能够控制PLC了 但是编写好新的界面之后程序下不进去了 提示12: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number is:256 上位机界面显示 uploading image table....但是没有进度
只要一点击下载 com指示灯就不亮了 不点击下载的话

楼主:
补充一下 我测试了下载线 PC 235-屏785 是通的 我又重新做了一根线 也是相同情况

网友:
请看看在数值显示元件改成单精度浮点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