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寄存器RW停电不保持

楼主(2011-02-12):
我用内部寄存器RW 作了一个定时跳转画面  (按样例定时锁屏作的),但每次开电 数据都没保存 请问是怎么回事?内部寄存器RW停电不保持是怎么回事呢,屏是MT6056I

楼主:
急啊 用的是RW1100 但就是不停电保持 百思不得其解啊?求助

网友:
以下是引用caibin168 在2011-1-11-21:40:45的发言:
急啊 用的是RW1100 但就是不停电保持 百思不得其解啊?求助

在关机前或更改RW值后, 对LB9029设定ON, 可以强迫储存
不然为了避免频繁的储存动作影响到flash的寿命, 系统是固定1分钟储存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