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TV 一输入数据就出现黑屏或死机的现象

楼主(2011-02-12):
MT506TV 一输入数据就出现黑屏或死机的现象 ,和PLC也可以正常通信上。请教各位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就是一碰屏其他的按键没问题  但是只要一按数字输入就黑屏  外围设备已经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把屏拿回来,我们给你把屏做下初始化,或者检查下具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