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MT6100iV2的屏如何做下拉菜单[求助]

楼主(2011-02-12):
求助,目前我有个MT6100iV2的屏,想在屏上做一个下拉菜单,有点像浏览器上面的菜单项,不知道怎么做。求助

联系邮箱:lt0430@hotmail.com  QQ:32305760[em04]

网友:
以下是引用lt0430 在2011-1-14-11:22:29的发言:
求助,目前我有个MT6100iV2的屏,想在屏上做一个下拉菜单,有点像浏览器上面的菜单项,不知道怎么做。求助

联系邮箱:lt0430@hotmail.com  QQ:32305760[em04]

元件--开光--项目选单 ,就可以做这个。具体可以参照EB8000使用手册,手册在下载中心可以下载到。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1-1-14-11:38:41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lt0430 在2011-1-14-11:22:29的发言:
求助,目前我有个MT6100iV2的屏,想在屏上做一个下拉菜单,有点像浏览器上面的菜单项,不知道怎么做。求助

联系邮箱:lt0430@hotmail.com  QQ:32305760[em04]

元件--开光--项目选单 ,就可以做这个。具体可以参照EB8000使

网友:
可以。项目选单中各状态数值为页面号,配合PLC控制中切换基本窗口,两者使用地址一致,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