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汉字乱码.

楼主(2011-02-12):
在Easybuilder软件中, 经编译, 离线模拟, 汉字显示是乱码.
经多次重装软件, 及设定编辑器字体, 没有办法解决.  请帮助.

楼主:
应该是Easybuilder 500;  而在同一电脑中Easybuilder8000并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以下是引用123cyq 在2011-1-17-14:38:04的发言:
应该是Easybuilder 500;  而在同一电脑中Easybuilder8000并没有这个问题.

1、选项--东方语言;
2、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编辑器--选择语言;
3、以上两种方法还不行,建议下载 EB500 UNICODE版本的软件;

楼主:
谢谢指点, 是没有选东方语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