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W RW RW_A RWI EM0-9详细说明

楼主(2011-02-12):
求设备类型中的LW RW RW_A RWI EM0-9详细说明

网友:
以下是引用mjp_0117 在2011-1-18-23:57:49的发言:
求设备类型中的LW RW RW_A RWI EM0-9详细说明

              LW:触摸屏的字地址 ,断电不保持;
RW和RW_A:触摸屏的两个断电保持区地址
          EM0-9:扩展地址,比如您可以在触摸屏上接个U盘作为这个地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