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下载在不了工程档案

楼主(2011-02-12):
我是新手,刚买了一台MT6100i屏,用安装的EB8000V310转换的一个EB500 eob文件老是下载不了,提示请检查密码与USB下载线。屏已按说明进行了系统设置,购买时提供的USB线也成功安装了驱动。请指点是什么原因,谢。

网友:
首先街上USB线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是否有问号或者感叹号的,如果没有,那说明是下载密码不对或者程序有什么问题。建议在屏上重新设置一下密码,也可以做一个单个元件的程序下载,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