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70ih2, xod文件反编译不成mtp文件

楼主(2011-02-12):
6070ih里程序能上传,但xod文件反编译不了,提示:格式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前辈们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工控党 在2011-1-25-8:35:51的发言:
6070ih里程序能上传,但xod文件反编译不了,提示:格式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前辈们给予解答。谢谢!

可能是EB8000软件版本比XOB文件原来编译的软件版本低,建议在下载中心下载V 434的版本。

楼主:
根据楼上前辈的建议重装了V434版本的,可反编译又提示:“此xoB挡被设置为禁止反编译!!”
还有办法吗?谢谢!

网友:
没办法了,编译时勾选的禁止反编译,找到原来的mtp文件操作吧。

网友:
可以解,需要的朋友加我QQ903163255
TEL:13915072206

网友(2011-03-22):
回复 网友A:
威纶触摸屏6000(8000)系列解密QQ:903163255
触摸屏, 远程控制
需要者可以联系本QQ
远程控制,无后顾之忧

网友:
威纶触摸屏6000(8000)系列解密QQ:903163255
触摸屏, 远程控制
需要者可以联系本QQ
远程控制,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