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进度条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1-02-12):
各位高手:正在学习触摸屏的应用,遇到一个进度条的编制问题,请各位帮助点拨,谢谢!具体如下:
采用脉冲输入,进退显示,左右示值。

联系:bora151@126.com
QQ:14162938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0 21:39:32编辑过*

网友:
以下是引用bora151 在2011-2-10-21:37:32的发言:
各位高手:正在学习触摸屏的应用,遇到一个进度条的编制问题,请各位帮助点拨,谢谢!具体如下:
采用脉冲输入,进退显示,左右示值。

联系:bora151@126.com
QQ:14162938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0 21:39:32编辑过*

您试一试棒图元件可否达到您的要求。

楼主:
以下是引用wfszi 在2011-2-11-9:16:31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bora151 在2011-2-10-21:37:32的发言:
各位高手:正在学习触摸屏的应用,遇到一个进度条的编制问题,请各位帮助点拨,谢谢!具体如下:
采用脉冲输入,进退显示,左右示值。

联系:bora151@126.com
QQ:14162938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0 21:39:3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