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欢迎页面进入操作页面?

楼主(2011-02-12):
菜鸟求助:从欢迎页面进入操作页面的链接怎么做?
1)从欢迎页面的开始按钮进入(手动);2)外部机械按钮操作时自动进入操作页面(自动);3)自动待机进入欢迎页面。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bora151 在2011-2-12-8:10:41的发言:
菜鸟求助:从欢迎页面进入操作页面的链接怎么做?
1)从欢迎页面的开始按钮进入(手动);2)外部机械按钮操作时自动进入操作页面(自动);3)自动待机进入欢迎页面。谢谢!

1在欢迎页面放一个切换开关;
2、可以利用 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实现;
3、可以利用 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实现并结合多状态设置元件;

4、如有疑问请拨打 400 888 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