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幕无法显示内容

楼主(2011-02-12):
屏幕突然不显示内容。重启后,显示“I ” 图标和黑色叉叉,接着出现键盘和黑色叉后就无法显示内容。请各位大侠帮助解答,先谢了。

网友(2011-03-29):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先将屏后面的1拨码开关打开,重启触摸屏,会先后出现五个十字光标,手指触摸3秒钟即可,之后选"yes",再输入"yes",确定后找到security-uploadpassword和downloadpassword,把它们分别设置成6个1。
然后把拨码开关全部拨为OFF,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