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EB500显示Uploading image table

楼主(2011-02-15):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用的是维纶触摸屏MT510TV4GWV,当我从笔记本电脑向触摸屏下载(用的是EB500软件)时画面程序时显示:uploading  image table,然后进度条没有动静!!
恳请各位大哥师傅们给小弟出出主意,谢谢啦~

网友(2011-03-29):
1、确认232串口下载线正确连接
2、将HMI后面第二个拨码开关置位ON,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