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欧姆龙CP1H进行通讯异常

楼主(2011-02-20):
MT6070iH和欧姆龙CP1H进行通讯,触摸屏软件为新下载的V4.34版本,选用OMRON CJ/CS/CP类型,RS232通讯,0站号,串口设置(COM1,E,7,2)RS232通讯;PLC选用CP1W-CIF01的RS232模块,6个拨码设置开关全部拨到OFF,第一个串口,串口1设置为标准(9600,1,7,2,E),Host Link模式;触摸屏和PLC间连接线为2-2,3-3,5-9(PLC的9芯公插头4-5短接)
   通电后,PLC的通讯模块CP1W-CIF01指示灯(COMM)闪烁,但触摸屏跳出 “PLC no response ‘Close’”
   但通过设置到触摸屏上的按钮开关可以控制PLC的输出,而且输出位置能对应;但不能读PLC的寄存器数据,触摸屏中设置的PLC指示灯和寄存器显示为空白,请问这是什么位问题,该怎样解决?

楼主:
晕!没人解决呀
我试用电脑的COM口和PLC通讯,PLC和电脑能正常读写PLC程序,也试着用触摸屏的COM2和电脑通讯,但故障依旧,仍是触摸屏能控制PLC的输出端口,但读不了PLC的寄存器数据和输入输出位单元。

楼主:
唉!看来也只有靠自己了
    问题今天解决了,其实也很简单,我触摸屏新建了个项目就行了,只是没找到问题点,一直悬着,始终没找到原因

网友:
欧姆龙cp1h要选用cs1/cj1那個驅動的

楼主:
是选的这个驱动,后来更新了触摸屏程序,有CP1系列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820295600002-1.shtml

在工控网上发的详细图片

网友(2011-03-22):
PLC驱动应该选择OMRON C/COM SERIE
V4.41版本

网友:
我的CP1H发现 有时候通信完全没问题,但有时候触摸屏却只有画面切换有用了,其他的数据输入和开关全都无效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碰到过。屏是6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