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asybuilder8000表针元件按比例缩小10倍显示寄存器中的数据

楼主(2011-02-22):
例如:最小值设置0,最大值设置3000
现在表针元件读取地址中的数据LW0=1000
现在想用让指针指向的120度角度显示值为100,而不是1000.即缩小10陪。怎么设置?

网友(2011-03-28):
在数值显示元件属性中--选择”数字格式“---勾选”比例转换“-
比例=(比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输入上下限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