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多种语言

楼主(2011-02-24):
6070的屏多状态指示元件如何显示多种语言

网友:
您是指多状态指示元件每种状态显示不同的语言还是各个状态都可显示多种语言?
如果是前者,每个状态文字标签中设置不同的语言即可;如果是后者,需要先建立文字标签库,再在文字标签中调用文字标签库。详细操作您可拨打400-888-0872热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