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OUTPORT的串口选择

楼主(2011-02-26):
函数OUTPORT使用的是哪个串口?假如我要指定串口该如何设置?

网友:
OUTPORT函数从通信端口(COM串口或ethernet)输出数据,在触摸屏编程软件—系统参数设置中添加一外部设备,接口类型可选择232//485/422/以太网,具体依走自由协议的外部设备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