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编辑软件为何启动错误?(初始化(0xc0000005)失败)

楼主(2011-02-28):
分别下载并安装EB8000 V434 V410  V345_CHS 三个版本,
XP SP3,I5 760@2.8G(四核),2.99GB,
防火墙(PC TOOLS V7.0)杀毒软件(AVAST V5.1)均关闭,
停止不必要的进程及服务,
启动EasyBuilder8000.exe 出现以下两次错误对话框,不知如何解决?(另一双核笔记本,结果一样)
---------------------------
EasyBuilder8000.exe - 应用程序错误
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005)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
确定
---------------------------

网友(2011-05-14):
我的也是WIN XP SP3 ,I3 350,2G内存,安装E8000时出现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005)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技术人员出来解答。

网友(2011-06-29):
2樓的朋友, 我在網上找過. 不知道是否與SYMANTEC這個殺毒有關. 網上也有說與殺毒有關, 把殺毒軟體卸載後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我試過也不行. 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或者您試試這種方法.
我的配置是P6200M Windows XP 64Bit (SP2). 4GB

网友:
威伦的编程软件确实不稳定啊,我在做工程的时候软件经常崩溃,让人哭笑不得。

网友:
您们好,您们碰到的问题,其实是与系统有关;建议把系统更新升级如SP2更新为SP3,Win7用旗舰版;EB8000软件用V442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