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6056iv屏幕为什么变成了纵向显示?

楼主(2011-03-01):
MT6056iv屏幕的显示画面逆时针旋转了90度显示,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触摸屏设置出了问题还是触摸屏已经坏了?
本人是个白菜,忘高手能够指点!

网友:
1.检查触摸屏工程,确保画面为横向显示;
2.在触摸屏上进入系统设定—Firmware Setting—Portrait Mode 选择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