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内部寄存器地址LW和RW哪个支持数据断电保护

楼主(2011-03-03):
急急急。。。。。。。MT6070I内部寄存器地址LW和RW哪个支持数据断电保护

网友:
RW 地址断电后数据可保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没用啊。是不是要设置什么啊

网友:
数据需要保持一分钟以上方能保存,或者使用系统寄存器LB9029强迫存储资料。下次遇到比较紧急的问题,可以拨打400-888-0872免费技术热线,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