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50I下载程序失败,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03):
MT8050I下载程序失败,望高手指教。

首先说明:连接与设置应该不会错,下载时错误内容如下:
望各位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换了一个传程序线,就好了 触摸屏挺挑线的,必须质量好的线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的指点。
  但是我用相同的硬件配置,同样的软件设置在同事的电脑上下载正常。说明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此以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问题。
  是不是我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
哦 那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你可以看看下载到那个文件出错了 就从你同事的电脑上把那个文件复制到相应位置,如“C:\EB8000\firmware\com.i” 就把这个文件从新替换一下,试试吧 我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3-04-20):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啊。。求助。。。。。

网友:
估计是电脑的USB驱动软件版本低。

网友:
看下电脑的设备列表中,HMI的驱动是否安装成功,有没有打感叹号。
如果打了感叹号,选择手动更新驱动,驱动文件在EB8000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