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或离线模拟后控件不可见

楼主(2011-03-08):
我最近用的MT8000i,界面运行后除了标签和功能键之外,其他控件都看不见了。开始以为我本有问题,后来换了一个刚开始正常,运行两次后又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的台式机上一直都没出现过,是不是有病毒啊。

网友:
我用的是MT6100i,怎么也出现这个问题???急!!!

网友:
我的也是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上的兄弟解决没,如解决了,请告诉,也急了,谢谢 lujiangfei828@163.com

网友(2012-12-03):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结果第二天开机后又正常了

网友:
我的MT6076IH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要重启手提电脑才行。

网友:
估计是EB8000软件有问题,在触摸屏运行中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电脑中在线和离线会出现。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  重启下软件就好了

软件问题  应该是

网友:
1、在线模拟需要正常连接PLC才能显示。
2、模拟一次只能运行一个模拟界面。(不能同时运行两个模拟画面)
3、在线模拟或离线模拟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几点都有做到了,在线模拟只运行半小时左右,就显示PLC没响应,把程序下载到屏,屏运行没问题。

网友:
刚刚看过说明书,在线模拟有10分钟的限制。也就是说10分钟之后,什么控件都不会有了。

网友:
我是在线出然过。下载工程后什么也没有,

网友:
在线模拟为什么要限制在十分钟,能不能做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