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与MT6070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03-08):
TK6070与MT6070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
MT6070

产品型号:MT6070iH
产品描述:
400MHz CPU,128MB 内存;
16:9 宽屏,7 寸,65536 色TFT LCD,分辨率800x480;
3个COM端口,1个USB2.0接口,1个USB1.1接口。 ◆ 产品特点
7” 800x480  支持USB2.0下载线
LED背光模组  内建电源隔离保护器
无风扇冷却系统 400MHz CPU、128MB内存
◆ 产品规格
显示器:  7”、Widescreen
处理器:  32 Bit RISC 400MHz
内存(DRAM):  64MB DDR2 on board
闪存:   128MB flash memory on board
   User project size:16MB;Data and Event log size:48MB
通讯口:  3组异步式串行通讯端口
   COM1 (RS-232/RS-485 2W/4W)
   COM2 (RS232); COM3(RS232/RS-485 2W)
音频输出:  N/A
USB host:  USB 1.1x1
USB Client:  USB 2.0x1
SD插槽:  无
内部时钟: 内建
电源输入: 24±20%VDC,250mA@24VDC
外形尺寸WxHxD:  200x146x42.5mm
开孔尺寸WxH  192x138mm
重量:  约 0.85 kg
使用软件:  EB8000 V2.0.0 or later
◆ 触控面板
触控类型:  4线电阻式
触控方式:  连续式
透光度:  80%以上
触控次数 最少100万次
◆ 环境规格
操作温度:   0°- 45°C (32°- 113°F)
相对湿度:  10% - 90% @ 40°C, 无凝露
震动测试:  10 to 25Hz(X,Y,Z 方向 2G 30分钟)
电磁干扰:   符合 FCC class A
CE认证:     EN 55022:2006,Class A ,  EN 61000-3-2:2006,  EN 61000-3-3:1995+A1:2001+A2:2005
防水性:  前面板符合NEMA4/IP65
◆LCD显示器
显示类型:  TFT LCD
显示尺寸(对角):  7”
显示色彩:  65,536 色
分辨率:  800 x 480
映像点间距  0.1905 x 0.0635
对比度 500:1
视角 ( )°:  70/50/70/70 (T/B/R/L)
亮度 (cd/m2):  375
背光灯:  LED
背光灯寿命:  30,000小时

开孔尺寸  192*138

TK6070

产品型号:TK6070iH
产品描述:
400MHz CPU,128MB 内存;
16:9 宽屏,7 寸,65536 色TFT LCD,分辨率800x480;
1个COM端口,1个USB1.1接口。

TK6070iH

显示液晶面板
7" TFT LCD

亮度
350 cd/m2

色彩
65,536 colors

对比度
500:1

分辨率 (WxH dots)
800 x 480

背光灯
LED

触摸面板
4线模拟电阻式

I/O通讯口
COM1 RS232, COM2 RS485 2W/4W

USB
USB Client port x 1

处理器
32bit RISC CPU 400MHz

Flash 存储器
128MB

RAM
64MB DDR2 RAM

实时时钟
内建

通用规格

输入电源
24±20% VDC  (内建电源隔离器)

储存环境温度
-20~60°C (-4 ~ 140°F)

使用环境温度
0~45°C (32 ~ 113°F)

外形尺寸 WxHxD
200 x 146 x 41.8mm

开孔尺寸 WxH
192 x 138 mm (7.5"x5.4")

重量
Approx. 0.8 kg (1.76 lbs)

编程软件

编程软件
EB8000 V4.3.4 或者更新

网友:
,tk6070可以看做是mt6070的精简版,通讯端口只保留一个公头,不支持U盘下载,但支持usb线,另外接线方式和MT6070有所区别,大家可以拨打免费技术热线咨询,电话:4008880872.

网友:
一般场合用TK-6070 就能满足了,就是面板上的指示灯要是有 就完美了。

网友(2011-08-26):
没有USB Host,不能接鼠标了,这点很遗憾,其它都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