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 与OMRON CP1H RS232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3-17):
各位大侠:
        连线时按照 3对3,3对2,5(HMI)对9(PLC),PLC边4脚5脚短接,HMI设置中,选取OMRON CJ1/CS1,PLC预设站号 0   COM1(9600,E,7,2)
PLC设置中,串口1中设置为标准(9600;1,7,2,E)。上电后始终显示  PLC no  respond  。 PLC 和 HMI上的通讯灯也闪(虽然频率很低),不过就是一直无相应。HMI 上无法读取PLC里的寄存器。
        求助~~~~~

网友:
有没有解决?
官方就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