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与CP1H通讯不上

楼主(2011-03-17):
数据线根据说明书上的3-3 2-2 5-9,PLC侧4-5短接,开机后可以看到PLC和触摸屏的com灯闪烁,就是触摸屏上显示和PLC通讯不上,触摸屏不显示PLC中的数据

楼主:
根据文档下载6070iH通讯线说明里面的接法6-3 9-2 5-9和CP1H连接后com灯根本就不闪烁,还是连接不上

楼主:
换成com2接上去一样com灯闪烁,就是触摸屏上不显示数据,显示PLC连接不上

网友:
请确认触摸屏通信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设置,数据位,停止位,站号)是否和PLC通信参数一致。

楼主:
如果不一样的话,通讯指示灯comm就不会闪烁了

楼主:
到底触摸屏的通讯协议要怎么来设置?
同一根数据线,PLC通讯协议没有变动,用文本显示可以和PLC通讯,用触摸屏就不可以

网友:
没有通信上,COM灯也会慢速闪烁的;
正常通信的情况下,COM灯处于快闪或常亮状态。

网友:
协议请选择 OMRON CJ1/CS1

楼主:
PLC的com灯就是处于快速闪烁的状态(感觉通讯已经连接上了),触摸屏开机还一样报警PLC没有连接上
触摸屏是如图上设置的

楼主:
通讯线接文本和接触摸屏的时候闪烁的频率不一样,接文本一秒闪烁7-8下,接触摸屏的时候少一些,大概有4-5/秒

楼主:
MT6070iH   COM1的RS232针脚到底是如何定义的?和文本显示器的一样?我现在PLC和通讯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